[求助] PTPX各种文件的来源问题

楼主(2014-04-22):
大神们速来围观,小弟最近在学PTPX进行功耗分析。但有一个很低级的问题,例如在Averaged Power Analysis Mode下分析功耗需要提前准备好相关文件。但是有的的文件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来的:1.Technology library file .db文件
                                                                   2.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SDC) file .sdc文件
                                                                   3.Parasitic file .sp文件
就这三个文件最开始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分别由哪些软件产生?是软件自动产生的还是人为写的?
哪位大神知道的麻烦说的详细一点。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db文件是你所使用的库文件的, 有标准单元的db, memory 的db, IO/IP等的db文件, 这些你们下载库文件的时候, 就有的, 或者有.lib文件,  dc可以把.lib文件转成.db文件的。

sdc文件时dc综合之后会有一个时序约束文件的,

最后一个参数是starRC抽出来的寄生参数, 这个在RTL或者gate及的时候, 可以没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但是您说的下载库文件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库文件是哪个软件提供的呢?

网友:
    你芯片设计,去流片的话, 你知道去哪里流片吗? 具体是什么工艺的,180nm/130nm或者其他的, 你们没有后端的人吗, 有的话, 你问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