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ddr3 avalon输入时钟问题

楼主(2014-04-22):
我们在调用ddr3 ip核的时候 输入参考pll时钟为50m ,而ddr3为400m,我们操作的是avalon接口,写入的数据是根据输入的参考时钟频率写的也就是 只能以50m的速度写进去,然后ddr3呢 是已经倍频了然后以400m写进去的吗?

网友(2014-07-21):
回复 楼主:

  控制器pll倍频后400m送给颗粒

网友(2015-07-31):
ALTERA PHY 中有p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