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f 200 导入cadence不成功

楼主(2014-04-22):
将edif200 导入cadence下,icfb里显示process edifin done
但是edif.log 里报错,error at line :1 between "EDIF"and 'chip_edif' unexpected character

不理解什么意思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
就是 呢,看不到呢

网友(2014-09-18):
dos2unix +file 文件格式不对,尝试修改其格式为unix

网友:
dos2unix +file 文件格式不对,尝试修改其格式为unix

这是什么意思阿

网友(2017-04-07):
回复 楼主:

你好,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error at line :11434 between '(' and 'RENAME'
Unexpected character "_" in input
error on line 11434: between '(' and 'RENAME'
syntax error
Translation complete.
There were 0 warning messages and 2 errors in the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