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can chain最后面加的lock up latch的作用

楼主(2014-04-22):
请问scan chain最后面加的lock up latch的作用是什么??还有怎么设置某一条scan chain为下降沿触发??谢谢谢谢~~~

网友:
保证不同时钟域下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防止skew的影响

网友:
去 google 一下   10 tips for successful scan design: part one

里面有关于lockup latch的说明。

网友:
不同的chain之间会有skew,有hold violation,用正负沿交替fix hold。

网友(2014-07-16):
解決不同 clock domain 跨越時資料 latch 錯誤的危險.

网友(2015-09-14):
鎖半T減小hold time violation風險,並且降低修Timing的eff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