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出错

楼主(2014-04-22):
calibre lvs 出错:source could not be read,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lvs文件没权限read

网友:
SOURCE指的是网表 网表没有导出去

网友:
沒有讀到網表
原因待查

网友:
电路有问题

网友:
网表读不出来。比较常见的问题是subckt对应的名字没有匹配。比如你想做的lvs模块叫A,但在网表里它叫B, 就对应不起来。或者网表里面有语法错。你可以查lvs目录下的ECADRTP.inp 文件最后 看报的什么error

网友:
楼上说的可能性很大。网表没错的话,可能就是TopCell的名字不一致吧。

网友(2020-05-07):
这问题大家会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2021-05-09):
Error: No matching ".SUBCKT" statement for 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