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荷泵锁相环

楼主(2014-04-22):
大家好,附件图中,电荷泵的钳位buffer的带宽和增益有什么要求吗,哪位高手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同问啊 好贴  PLL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增益要求不高,知道增益很低会有什么问题就知道增益要求高不高了。带宽要求也不高,和PLL带宽接近或更高都可以。

网友:
但这里有两个重要的要求1,输入范围和输出范围;2,电流驱动能力,一般用class AB输出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我用的是轨对轨的输入,没有用AB类输出。

网友:
lwjee好人 学习了

网友(2017-07-19):
做成rail to rail的输入,classAB的输出,带宽比PLL带宽大可能不够用,至少要求同参考时钟的频率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