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既然有designware,为何要自己设计乘法器

楼主(2014-04-22):
我在DC里面试过了,乘法是可综合的。既然designware中都有很多种乘法器了,在RTL设计时为何还要自己设计呢?
可能有人会说,使用乘号,只能综合出组合逻辑,如果我们想要的是个5级流水线乘法器,就不行了。
但其实designware中是有时序逻辑的,比如说5级流水线乘法器。如果调用了DC现成的,这不是省时省力嘛。自己写的也不见得比designware中的来得好。

网友:
试想一下,如果从来都没人设计乘法器的话,designware里面的是从哪里来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答,可能我没说明白。我的意思是自己在写RTL代码时,可以调用designware中的乘法器,省得自己写。版主说得对,当然要有人去设计乘法器了。

网友:
是的,如果不是专门的乘法器设计者,用户一般的来说,直接使用designware就够了。

网友:
那你的代码就只好绑定Synopsys这一家了

网友:
除 synopsys 還有其他公司   logic synthesis  有類似 IP ?

网友(2014-12-26):
可以教我一下,如何正确使用想要的designware库中的IP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例化IP核就行了,具体看DesignWare的user guide

网友(2015-04-08):
有ACS的不?

网友(2017-01-18):
How was it going?

网友(2017-04-11):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好,想请教下自己设计乘法器,然后使用时直接写“*”就能使用自己写得乘法器,该怎么做呀?
也就是怎么设计designware里的IP,通过inference调用啊

网友:
很多地方需要有源码才行。比如军工项目必须知道每一行代码,IP只是个黑盒子,不能用于军工项目。再比如,如果公司需要做产品就必须自己写乘法器或者购买IP。直接使用别人的IP可能构成侵权

网友(2024-10-30):
怎么调用design_ware的乘法器,写一个乘号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