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方波信号,怎么判断是从0到1或者是从1到0?

楼主(2014-04-23):
一个方波信号,怎么判断是从0到1或者是从1到0?

网友:
用上升沿的T触发器检测上升沿
下降沿T触发器检测下降沿

楼主:
.在labview中怎么实现呢?我说是通过编程怎么判断按钮控件是从闭合到断开还是从断开到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