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调用Artisan SRAM进行布局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4-04-23):
请问,如何调用Artisan 的SRAM模型做布局布线,怎么用生成SRAM的lef文件,gds文件?这些文件在布局布线中可以用吗?急求!谢谢了!

网友:
和你用stdcell 的数据一个用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呢,我试过了,可是SRAM只有std的lef文件,没有tech的lef文件。不过生成文件里有vclef文件,这个文件内容和techlef文件内容一样,这个vclef可以用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techlef有一个就够了,你需要macro的lef和macro的antenna lef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存在的问题是没有tech的lef ,但是生成了vclef文件;我看了下生成的vclef文件,它的内容好像和tech的lef 内容是一样的。所以我就不确定是否这个就是所谓的tech的lef ?谢谢!

网友:
用Artison SRAM memory compiler产生的后缀为vclef的文件就是sram的lef,并不是tech lef。产生的后缀为lef的文件是sram的antenna lef。所以,你只要将sram的vclef和lef这两个文件导入就可以用了。注意导入顺序上,要先load vclef文件。

看到六楼才明白楼主究竟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解答。。。。

楼主:
回复 8# kangm   劳烦在问个问题:
做APR时,查看了Route之后的Timing Report ,显示的是MET,但是部分时序出现了required time为负的情况。而且后仿时候报setuptime错误。 这是什么情况啊?还有就是第二张图片中Other End Path是什么意思啊?(说明,第一个图片和第二个图片是一起的)
谢谢啦 !

网友:
1、图中required time为负,和你后仿出错,没有关系。时序报告一般不看required time这列。后仿出错最常见的是在加入sdf文件时出问题。你有加sdf文件吗?
2、Other End Path对于setup来说就是指时钟从源端到达发送reg/ck的时间,从图中可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反标过sdf文件了,仿真报错的$setup错误。还有,第一次约束比较松,第二次加紧了约束,可后仿结果还是一样的错误?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我没有碰上过,帮不了你啦。换做是我的话,会先在波形上高亮出输入sram的所有信号,接着看懂sram的仿真文件,就是那些specify的$setup,$hold的check,然后结合波形分析问题。

网友(2015-08-29):
创建参考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