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 1um 40V 工艺PMOS管连接问题

楼主(2014-04-23):
为什么两个pmos连接起来后,中间没有contact了??

网友:
串聯 沒有也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要从中间引线出来,不是仅仅的串联。

网友:
再 OPTION 中 可以設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设定,请高手指导下。

网友:
打開 layout XL 後 在 OPTION 中 有一個 Layout XL
你可以試試

网友:
是不是直接命令m=2了?

网友(2014-09-13):
涨涨人气

网友:
按shift+E,把,abut……开头的那个勾去掉就好了

网友(2017-05-29):
please send me csmc 1um pdk in d2jamel@gmail.com

网友:
大兄弟  你可以直接把两个管子直接并排放置不久可以了  不用他自动合并的那个

网友:
额,这个可以设置的,你要实在不知道你就删了把他俩, 在重新调用一个一模一样的,然后就不会吸到一块,设置的那个在options->layout XL->generation->preserve terminal contacts(这是6.15版本以上的设置)

网友(2018-12-05):
send me this pdk, please d2jamel@gmail.com

网友(2019-10-01):
send me the pdk for I can see your problem

网友:
11楼正解

网友(2024-09-26):
hi, mr, if you can, send me please this part of pdk

网友:
to igolaps.aol.com (absolutly not for commers use, only for the mod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