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libre RUN DRC、LVS出错

楼主(2014-04-23):
Cadence EXPORT LAYOUT时无法导出via孔,calibre RUN DRC时出现cell M4_M3_CDNS_398217215470 i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怎么解决

网友:
我猜 via 孔 是 來自別的 lib
而目前 看不到這個 lib
將 lib 加入 路徑  應該可解決

网友:
楼上正解啊,你看下Via的lib属性,把它INCLUDE到你的lib文件里就行了。

楼主:
我们现在是两个LIB一起在用,有点混乱,Cadence EXPORT LAYOUT时无法导出via孔,calibre RUN DRC时出现cell M4_M3_CDNS_398217215470 i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但是半小时后自己就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這就怪了 , 也有可能 源頭 在修改中

楼主:
我当时也以为谁修改了,但这个现象是忽然一下就出现了,有可能上一秒没有,下一秒就有了,但过一会儿又会自己好,很奇怪,一直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2024-03-19):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是做LVS、PEX的时候出现的,后来发现是因为library attach到了错误的技术库
重新attach一下就好了,CIW~>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Attach...
但为什么会这样我还没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