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DE仿真电路,32G内存全被占用,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2014-04-23):
Cadence ADE仿真电路,32G内存全被占用,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是不是仿真的波形全都保存在内存中?如果是,怎么让ADE把波形保存到硬盘上,减少内存占用?
我google一下,没找到怎么操作,求路过的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就是 呢,看不到呢

网友(2016-01-20):
解决没?我的内存调用不起来啊

网友A:
我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是不是仿真了tran后,就占用了非常大的内存?仿真前ADE中要设置:Output->Save all->第一项Select signals to output (save) 勾选selected. 不选allpub

网友(2023-06-30):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是不是仿真了tran后,就占用了非常大的内存?仿真前ADE中要设置:Output->Save all- ...

有用,不这么设置跑大电路真的很占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