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andgap跑montecarlo的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4-23):
各位大神:     小弟最近在搭一个基准,采用banba结构,在对电源电压直流扫描的montecarlo仿真中,发现有的时候电路不能工作
     具体尝试如下:1.跑process only是没问题,但是跑mismatch会出现问题
                               2.尝试加大尺寸,提高上面pmos电流镜的匹配,没有效果
                               3.采用理想运放,虽然和实际运放情况略有不同,一些情况还不能工作

注:电阻目前还是理想的,pmos的管的vdsat尝试过200mv和150mv

实际运放的montecarlo仿真结果如下:

理想运放的montecarlo仿真结果如下:

楼主:
电路图怎么跑下变来着

网友:
Hi 猫扑注册达人:

Does the dc analysis ok when you sweep vin?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是没问题的,process跑下来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该结构的bandgap 纯在3个简并点,应该是在分析mismatch 的时候,bandgap进入其他的稳定简并点。在这种情况下,下面的bipolar 应该没得电流的。

网友:
Based on wujunlongA's reply,
Does the start-up circuit work correct?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启动电路这里没有用哦,仿真的时候我给去掉了,反正是dc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但是这三个简并点都是什么呢,您的意思是我有个一状态三极管没电流了,那是bipolar 产生的mismatch呢,还是上面电流镜mismatch产生的呢,不大懂,可能问的不太对哈,请海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添加完启动电路后的效果

网友:
Hi 猫扑注册达人:

I didn't sweep a parameter when I do monte carlo analysis.
The result of monte carlo analysis is a Histogram diagram.

Does you use monte carlo model to do dc analysis?

If I have any mismatch, correct me directly.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A:

   o,是的,我跑了蒙特卡洛的dc分析,没有弄柱状图,我不知道bandgap输出电压的统计图,在calculator中要该怎么设置。。。

网友:
Hi 猫扑注册达人:

The calculator set is "VDC("/VREF")"
then do monte carlo analysis

If you have problem, please let me know.

mpig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mpig09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得到了如下的图形分析,但是结果是一样的,我在想之前那位仁兄说的三个简并点的问题,我觉得可能相关,anyway,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
Hi 猫扑注册达人:

Welcome.

I guess "三个简并点" means the bandgap is lock at non-desire dc point.
If you have time, the following debug items will help to know the problem clearly:
1. use ideal resistor re-sim monte carlo analysis
   ==>it will help us to know the issue is res or not.
   ==>if the problem is res, force the res (may the width is too small)
2. check mos operation / current / node voltage when vref is not correct.

If hope these items will give some information.
mpig

网友:
Hi 猫扑注册达人:

I re-check the schematic that you post.
The res is ideal.

So I have knew the item 1.

mpig.

网友(2014-09-01):
可能是第三个简并点的问题

网友:
沒有 start-up 電路. 所以電流 = 0 也是一個穩定點.

网友(2015-01-07):
可能是第三个简并点的问题,我知道有两个简并点,一是0电流状态,二是正常工作状态,请问第三个简并点是什么?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流全走旁边res,BJT无电流,没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没有资料有详细的分析,我只知道结果,但是具体原因是什么不太清楚

网友:
我想知道mismatch怎么分析啊?
蒙特卡洛是不是需要有厂家的蒙特卡洛文件才能分析?
这些都没做过,不懂

网友:
问什么要对电源电压扫描做蒙特卡洛分析啊?
蒙特卡洛分析的意义是什么啊?

网友(2015-04-16):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我也在做bandgap,结构与您的类似,而且也在Monte Carlo遇到相似问题,请问您的问题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麻烦您啦

网友(2015-07-01):
need start up
因为OP GAIN 高 很容易 simulation work , but chip fail ,
以前做过没有 START UP这方式
 sim 都 work,  会动但是 yield loss , 而且低温会FAIL

网友:
應該電路沒做好

楼主(2015-09-17):
回复 网友E:

启动电路的问题。当初误以为dc仿真就与启动电路无关了,跑Montecarlo还是要看的。由于电流只流入电阻,产生电压不足以让三极管导通,电路处于第三个稳态,设计好启动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2015-10-23):
楼主你好,我想问下基准的蒙特卡洛仿真要仿哪些参数呢?输出电压?TC?失调电压?

网友:
还有就是如果我想仿真输出电压的话,温度是设定在室温然后仿直流是吗?我是在蒙特卡洛里设置temparature
sweep range 为27,但是仿真出来没有波形知道为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Monte carlo仿真没有图可能是没有保存数据,你把save data to allow family plots勾选上,跑monte carlo主要是跑mismatch,banba结构上面那几个pmos的mismatch对电路性能影响较大。肯定不如电阻匹配来的更好

网友(2015-11-30):
是OP增益问题,有的情况下OP的增益变低,导致分辨不出两个输入的大小。OP增益的估计是共模输入电平有的情况下很不合理,如P管在fast角,N管在slow角

网友:
可以在输出端接个反馈端口给启动电路,电压可以设置为0.75V,反馈给启动电路的NMOS gate terminal!

网友(2017-01-15):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和你相似的问题, 请问楼主,加启动电路后,跑蒙特卡洛是跑的DC还是tran?????

网友(2019-06-13):
我是新手,请教一下,这种Banda的bandgap结构该怎么设计启动电路呢?

网友(2019-09-27):
需要加反馈给启动电路,反馈电压不要太高

网友:
有启动电路吗?

网友G(2024-08-0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启动电路的问题。当初误以为dc仿真就与启动电路无关了,跑Montecarlo还是要看的。由于电 ...

后来楼主是怎么改善启动电路的,怎么防止它进入第三个简并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后来楼主是怎么改善启动电路的,怎么防止它进入第三个简并点

可以参考这篇文章的启动电路,通过比较器来防止电路进入第三个简并点。

网友:
好的,谢谢,这篇文章刚好也看过

网友(2025-10-29):
請問如果要設計流過的電流是1uA,那0溫度係數的電流真的會是1uA嗎?
我想設計10uA,Iptat和Ictat各流過5uA,但是一直調不出0溫度係數,反而電流一直往上加最後加到25uA才稍微有0溫度係數的特性,請問前輩哪裡出問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