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下面的语句,一般如何用fpga实现

楼主(2014-04-23):
请教下面的语句,一般如何用fpga实现

assign o_cclk = (en)?(~i_cclk):1'h1;

网友:
一个LUT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如何实现?

楼主:
我是这么实现的,对不?有别的方法么?

BUFGCTRL #(
   .INIT_OUT(1),           // Initial value of BUFGCTRL output ($VALUES;)
   .PRESELECT_I0("TRUE"), // BUFGCTRL output uses I0 input ($VALUES;)
   .PRESELECT_I1("FALSE")  // BUFGCTRL output uses I1 input ($VALUES;)
)
BUFGCTRL_inst (
   .O(o_cclk),             // 1-bit output: Clock output
   .CE0(o_wr_cmd | o_rd_cmd),         // 1-bit input: Clock enable input for I0
   .CE1(1'b1),         // 1-bit input: Clock enable input for I1
   .I0(~i_cclk),           // 1-bit input: Primary clock
   .I1(~i_cclk),           // 1-bit input: Secondary clock
   .IGNORE0(1'b0), // 1-bit input: Clock ignore input for I0
   .IGNORE1(1'b0), // 1-bit input: Clock ignore input for I1
   .S0(1'b1),           // 1-bit input: Clock select for I0
   .S1(1'b0)            // 1-bit input: Clock select for I1
);

楼主:
BUFGCTRL #(
   .INIT_OUT(1),           // Initial value of BUFGCTRL output ($VALUES;)
   .PRESELECT_I0("TRUE"), // BUFGCTRL output uses I0 input ($VALUES;)
   .PRESELECT_I1("FALSE")  // BUFGCTRL output uses I1 input ($VALUES;)
)
BUFGCTRL_inst (
   .O(o_cclk),             // 1-bit output: Clock output
   .CE0(en),         // 1-bit input: Clock enable input for I0
   .CE1(1'b1),         // 1-bit input: Clock enable input for I1
   .I0(~i_cclk),           // 1-bit input: Primary clock
   .I1(~i_cclk),           // 1-bit input: Secondary clock
   .IGNORE0(1'b0), // 1-bit input: Clock ignore input for I0
   .IGNORE1(1'b0), // 1-bit input: Clock ignore input for I1
   .S0(1'b1),           // 1-bit input: Clock select for I0
   .S1(1'b0)            // 1-bit input: Clock select for I1
);

网友:
新手不明白你说什么,你一条语句不是已经实现了吗。。。什么叫怎么实现。

网友:
你是要切换时钟?用的什么器件,xilinx的bufg都有切换时钟的功能

楼主:
额,应该用BUFGCE吧,呵呵,貌似搞错了

网友:
貌似自己会呀 这是在显摆吗 亲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亲,我昨天看了资料才会的,好不? 又没人帮我解惑。。。

网友:
是打算做门控时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做个取反的门控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