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cadence中如何作出有各个工艺脚的图?

楼主(2014-04-23):
就像这种,能把各个工艺脚的曲线放在一张图里,求各位指导

网友:
改变model,所有工艺角都仿真一次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ADE里设corner或者跑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做到一个图里面,都仿就是5张图了

网友:
ADE界面的tools菜单下有corner的选项。。。

网友:
如果ADE里没有,就打开ADE XL仿真界面,可以同时仿多个corner

网友:
回复 楼主:

ADE 环境下的右下角,有个Replace 按钮,你的应该是现在处在这个状态,打开下拉选项,选择Append就ok了

网友:
没有找到.li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