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encounter命令的帮助

楼主(2014-04-23):
请问,我现在知道某个instance 的pin的Address,该如何通过这个address得到这个pin所在的layer的名字,现在只能得到该layer的address,如何从address得到layer名字呢(比如M1)?

EDI的DBA命令和text command有什么区别呢?我理解的text command 类似于icc的command,可是又搞一套DBA命令是为什么呢?DBA类似于一些小的tcl脚本,实在搞不懂怎么搜寻我想要的命令,目前在写edi的脚本,望大牛指点。

网友:
DBA 是指 DB TCL吗?
dbget select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edi的DBA命令,db开头的,包括你说的dbGet等等...不明白这些跟它的text command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有别于正常的command 是专门的一个PL2 我用来感觉就是 ICC get* 这些command
为了方便查找object 和他的属性 不过不好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确实不好记,而且用需要用到地址,写脚本真心麻烦,本来脚本语言就不用解析的,加上edi的命令就迷茫了~~~

网友:
知道地址Ptr 的话, 一般可以用   dbGet $Ptr.name   得到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想请教一下,在icc里面想要得到某个pin的bbox的话,直接可以用get_attr pin bbox,我现在在edi里面找不到类似的命令,只找到个dbGet XXX.pt只能得到pin的low left的x和y的值,实在找不到怎么得到整个llx lly urx ury的命令,;

BTW,如何判断某个object是via还是pin还是blockage还是cell等等...

谢了~

楼主:
开贴讨论encounter了,edi learner的福音来了~~~~~~~~~各位小伙伴快来纵情发表关于EDI的各种心得体会吧~

网友:
edi和icc不一样,不用混在一起

edi的命令dbxxx是微操作命令,用得好就功能强大,一般的命令也可以用,比如placedesign, get_property等,
后来为了和pt兼容,开发了advanced tcl,其实也就是和pt,icc的get_xxx , all_xxx collection命令兼容,

edi的命令只要看 fetxtcmdref.pdf , soceDBAref.pdf 2个文档即可,
edi和icc工具各有千秋,长短处, 没法统一而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果然是版主,提纲挈领,这两天对DBA的命令有所领悟,用好了还是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斑竹,我想得到在edi中得到pin的bbox,但是edi中只能得到pt,也就是llx和lly,求如何得到urx和ury

楼主:
终于找到了,搞明白了Fterm, Term和Hterm的关系,icc和edi还是能够对应起来的~~~

楼主:
EDI里面该如何判断某个object是pin, inst或者是wire via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问题或者好的经验发上来,大家好好交流~~~~

也欢迎大家来此贴发表关于EDI的问题~~~

楼主:
EDI最经典的入门指导帖
Assuming you are familiar with Verilog constructs, I'll explain it as follows.  Assume we have a nand gate called NAND2 connected as follows:
NAND2 U42(.A(net1),.B(net2),.Q(net3));
   In this case, the "U42" (the instantiation of the nand gate) would be considered the "inst", "NAND2" would be considered the "cell".  "terms" and "fterms" are essentiallys "pins" but the difference is whether it is a pin of the "cell" (fterm) or the pin of the "inst" (term).  The 'h' in "hinst" and "hterm" simply means it is hierarchical.  For instance, say we have a top-level design "TOP" and a child "CHILD" connected as follows:
module TOP (in, out);
input in;
output out;
CHILD child_inst (.cin (in),.cout (out));
endmodule

module CHILD(cin,cout);
input cin ;
output cin;
...
endmodule
In this case, 'child_inst' would be an 'hinst' and 'child_inst/cin' would be an 'hterm'.  However, 'CHILD' is still a 'cell' and 'CHILD/cin' and 'CHILD/cout' are still 'fterms'.  Also note the 'TOP' is a cell and 'TOP/in' and 'TOP/out' are 'fterms'
db命名规则:
通过地址找名字. dbXXName. 比如: dbTermName
通过A地址找B地址. dbAB. 比如: dbInstTerm
通过名字找地址: dbGetXXByName 比如: dbGetInstByName
其他我一时想不起来有什么规律.

楼主:
偶遇一问题,在edi里面create vias,
首先设置setViaEdit -cols 2 -rows 3 -create_by Viacell -viacell VIA12_1cut,然后用命令editAddVia $x $y,发现无论如何只能打一个via,很纳闷。
尝试了convertNetToSNet和convertSNetToNet也没有什么帮助,有人遇到过此类问题吗?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人遇到过吗?~~~

楼主:
请问,在encounter中的命令行中,关于collection的相关命令的问题。
set a {1 2 3}
set b {a b c}
set c [add_to_collection $a $b]
这样操作,得到c是一个地址,该如何得到才是{1 2 3 a b c}的形式啊?

楼主:
请问在edi里面画wire,设置一个bbox,但是画出来的wire有略微的挪动,是因为某个“snap”选项的问题还是什么啊

楼主:
求助各位,我现在在edi里面画一条wire,设置的bbox为{100 100  200 200},可是画出来的是{98 100 198 200},请问为什么会产生2um的位移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找到原因了~~

楼主:
EDI中该如何选中一条netshape 呢?不知道哪条命令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E:

editSelect -net XXX

网友:
回复 网友E:

    append c $a $b

楼主:
回复 网友F:

    append,操作collectio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这个命令是在gui中选中某条netshape,我现在想的是在脚本中得到一条netshape,就类似于icc中的get_net_shapes命令~

网友:
foreach_in_collection d c {set objName [get_object_name $d]
}

楼主:
回复 网友G:

    袄,这样啊,谢了,3x

楼主:
请问,我在画一条netshape经过某个buf的output pin的时候,为什么打不上via呢?它所驱动的loading的input pin都能够打上via,求大神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的,你试了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试了试~~~~不太行~~~

楼主:
个人发现,encounter对clock mesh的支持确实不够好,看来edi里面尽量做CTS吧,不知道此观点对否~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回复 网友E:
dbNetWireList [dbGetNetByName XXX]

楼主:
回复 网友F:

    append,c变成一个string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试一下,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c 是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