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输入负电压管脚的ESD问题,多谢!

楼主(2014-04-23):
IO管脚输入电源范围-1V~1V,电源电压3.3V,实现HBM ESD 8KV。由于工艺不支持三阱,因此实现中我只使用了ESD PMOS,如下图:
实验发现只做上面的ESD PMOS,测试效果不是很好,加大该PMOS后有所改善,但还是达不到芯片的要求(HBM 8KV)。
有没有更好的结构来解决上面的问题?
多谢!

网友:
很多芯片都是只使用NMOS,工艺为什么不能用NMOS啊?

还有这个8kV只是电源和地之间的ESD,不涉及其它引脚吧?

8kV是正放电和负放电两种情况?楼主使用PMOS的测试中那一种放电能达到较高的电压值啊?

楼主:
因为pad要输入最低-1V,因此不能使用NMOS,否则会被寄生的diode钳位住。该pad对电源和“地”打正负ESD都要过8KV。

楼主:
很多芯片都是只使用NMOS,工艺为什么不能用NMOS啊?

还有这个8kV只是电源和地之间的ESD,不涉及其它引脚 ...
引用 网友A:

无论对电源还是对“地”,都是打负脉冲的时候性能比较差。

网友:
8KV的ESD挺难的,你增大layout 面积, 最大能做多大?

网友:
你说的ESD测试效果不好应该是PAD对GND放电的这组测试效果达不到要求。你的全芯片防护方案里应该有VDD-GND之间的防护器件,不过离此PAD最近的一个VDD-GND ESD clamp可能比较远,同时尺寸也不是足够大。你可以在此PAD附近添加一个足够大的VDD-GND的 ESD clamp,如GC-NMOS,同时在增加那个PMOS的尺寸,这样应该可以增大此PAD的ESD防护等级。

楼主:
你说的ESD测试效果不好应该是PAD对GND放电的这组测试效果达不到要求。你的全芯片防护方案里应该有VDD-GND之 ...
引用 网友B:

我电路里有电源到“地”的clamp电路还是很强大的,这个你不用担心。现在的问题就是对电源打负脉冲,都不行。失效分析结果是ESD PMOS被打坏了。
关键的问题是PMOS的ESD泄放能力太差,想换换该PAD的ESD防护架构。

网友:
input 串2~3个反向diode到gnd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的工艺不支持三阱工艺,因此无法实现从“地”到PAD的两个二极管的串联。

网友:
那试试PMOS改成栅极soft-powered或者直接用GC-PMOS?

楼主:
我是简化上面的示意图了,我做的就是gate-coupled PMOS。效果不明显。PMOS泄放ESD的能力就是比较差。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器件or架构可供选择。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你的GC-PMOS RC系数比较大,使得静电主要是通过PMOS沟道表面那一层区域来泄放,于是比较容易导致热量集中温度升高,损坏PMOS的栅氧层? 这样的话防护效率可能没有pmos寄生三极管的效率高,前提是gate-powered PMOS的触发电压不会超过设计窗口。

楼主:
回复  jiangbing1975

哦,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你的GC-PMOS RC系数比较大,使得静电主要是通过PMOS沟 ...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不会,PMOS仿真都是弱反型,我觉得就是PMOS能力太差,因为PMOS的Vh比较高。我想换个能满足要求的结构来试一试,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两个P+/Nwell diode串联。 Nwell可以通过Pwell guard-ring隔开,不会有漏电问题。

网友:
请问,你的PMOS还是靠寄生pnp泄放大电流,还是pmos导通来泄放大电流? 具体失效是哪里失效,和PMOS自己的版图和周围的版图是否有关. 直接说PMOS esd能力差比较笼统.

楼主:
为什么不能用两个P+/Nwell diode串联。 Nwell可以通过Pwell guard-ring隔开,不会有漏电问题。
引用 网友D:

示意图如下,如果没有三阱工艺,图中红色的寄生diode相当于连在了PAD和GND之间,因此无法实现两个diode的串联。

网友D:
示意图如下,如果没有三阱工艺,图中红色的寄生diode相当于连在了PAD和GND之间,因此无法实现两个diode ...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样总会存在漏电。

之前看过一篇文献,用poly silicon做ESD diode,不过没有实际用过。这种diode应该可以串联,而且避免正向导通带来的漏电。

9565-2002-ESD protection design for CMOS RF integrated circuits using polysilicon diodes.pdf

网友:
可以考虑LVSCR来做保护。

LVSCR

LVSCR

楼主:
可以考虑LVSCR来做保护。
引用 网友D:

如下图,图中绿圈中的N-Well和P-Sub寄生diode D1一样会有漏电问题。

楼主:
可以考虑只用对VSS的一侧LVTSCR保护。
引用 网友D:

PAD对VSS打负ESD的恐怕性能很差吧?

网友(2014-09-15):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再请问,您栅上加电阻保护了吗?谢谢

网友:
楼主,我们是-2.5V~+2.5V的应用,我反向串了4个diode到地,diode都是放在DNW里的,与衬底有隔离,实际效果是刚刚好过HBM 2kV,但实际应用的时候发现这个pin内部实际负电压可能到了3V以上,导致出现了latch up现象,后来我们又试过串5个diode进去,可以解决latch up的现象,但是到HBM只能过1200V了,现在也在烦恼像换一个新的架构,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期待楼主的解决方案,,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Open Source 要8KV,感觉太高了

网友:
楼主有木有解决啊

网友:
电源与地之间用LVTPNP,具体可搜可明道相关paper

网友(2015-07-03):
需求ESD solution找我啊啊啊啊

楼主(2016-08-04):
最后还是通过进一步放大ESD PMOS的尺寸来解决的。

网友(2024-10-01):
引用 楼主:
无论对电源还是对“地”,都是打负脉冲的时候性能比较差。

负脉冲是必须要反向diode击穿然后触发PNP,正向就是diode的PN正向导通。PMOS的snapback特性几乎没有,所以ESD能力天生比NMOS差很多。这种结构只能增大PMOS面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