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作业实在不会,还请指教

楼主(2014-04-23):
用HSPICE产生一电路,使用LEVEL61模型(非晶硅TFT)参数,产生输出特性曲线。扫描条件为:VDS=0-20V,增量为1V,VGS=0-20V,增量为5V,VS=0V。
W/L=39 μm /5μm

以上是我们的作业,实在做不出来,求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你应该发到模拟 或者 射频版块把,这个没有玩过

网友:
这个我也才开始接触,也不会写代码!在学习中,谅解!!

网友:
你这个是搭电路,和写程序没有关系了。。。

网友:
用ORCAD画图,然后生成Pspice网表,再改成H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