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求助

楼主(2014-04-23):
$ARGV[0]=~s/\/$//;
这是什么意思??上面是斜杠和反斜杠

网友:
s/A/B/  表示查找A,替换成B
\/ 表示'/',需要转义
$表示匹配末尾

所以$ARGV[0]=~s/\/$//  表示删除$ARGV[0]末尾的/

网友:
是的,是将$ARGV[0]末尾的‘/’,删除掉;
此外这里的$ARGV[0]表示第一个输入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