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all_ideal_nets移除问题

楼主(2014-04-23):
RT,在做ICC想移除b2v_inst/8时,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
你report_attr -app 看看 或者report_nets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了attribute,如图所示,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与设置有关吧,设置了dont_touch,是禁止修改的原因吧

网友:
dont_touch_reasons 是idn
   idn                 Net in ideal network set by set_ideal_network command
我试了是可以的remove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是直接用的remove_ideal_network这个命令吗?我那个里面还有其他线,如b2v_inst/n99,这个用remove_ideal_network命令可以去掉,但是在看n99的attribute时并没有dont_touch_reasons{idn}这一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然后我设置了set_dont_touch false , 但是还是不能修改。

网友:
一般用report_ideal_network 吧, all_ideal_nets 不用的,

set_ideal_network 来设置, remove_ideal_network 来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