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什么工具可以对testbench的code进行检查

楼主(2014-04-23):
类似于Leda检查RTL一样。

谢谢!

网友:
你的仿真软件会自动检查的啊 。。
有错误的话,会给你提示出来的 。

楼主:
并不是编译错误的检查,而是类似于coding style的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朋友了解吗?

谢谢!

网友:
coding style没听说过什么检查工具,不过spring soft 有一个工具能够对testbench注入错误,再看看testbench能不能检查出来。

现在已经被synopsys收购,你可以google一下这个工具。

网友(2016-03-23):
nLint可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