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ic滤波器的一点疑问 关于输入bit流

楼主(2014-04-23):
我现在准备做一个3阶降频16的cic滤波器,但是我之前sdm的输出时2bit的码流,也就是说我是2bit量化。
1. 那么转换成补码的形式,应该怎么转换呢?资料上说的都是1bit的转换,不明白。
2. 1bit的码流转换成补码的时候为什么0转换成-1的补码呢?

谢谢回复!!

网友:
To get the two's complement negative notation of an integer, you write out the number in binary. You then invert the digits, and add one to the result;

2 bits could represent -2 -1 0 1.  2=10-->  invert 01+1 =10-->-2
                                                     1=01--> invert 10+1 =11 -->-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什么原理呢?我2bit的输出是00 01 10 11,为什么是以-2 -1  0 1转化呢? 比如1bit的话1 0,为什么转化成1和-1的补码呢?而不是其他数字的补码呢

谢谢回复。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