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l605用JTAG配置到板子是亮红灯报错

楼主(2014-04-24):
新手求助
综合时有warming,map、翻译、PR过程无错。生成bit文件后,想通过JTAG烧写到板子上时,板子亮红灯,报progarm failed。
JTAG扫描链检查之类的都没错
以前出现过报program failed是因为我ucf文件和代码端口没有完全匹配上,或者代码有悬空的输入输出。但我仔细检查过应该没有这种错误了
我想问还有什么情况导致配出错

网友:
你试试例程中的BIT文件(不是自己生成的)能下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