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感觉有时候仿真也不可靠

楼主(2014-04-24):
我用Isim仿真,里面有一个电路放起来没问题,复制它变成两个1和2,1没问题,2却有点问题。但是,我在板子上跑,1,2都没问题。而且周围的人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仿真有问题,上板子没问题。大家是不是遇到过这个呢?

网友:
仿真应该能很接近实际情况的。
仿真和实际不一样的话,肯定有原因,仔细找肯定能找到。

网友:
估计是仿真激励和实际情况不一致。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说的是前仿还是后仿,后仿有这样的问题是可以解释的。

网友:
出现仿真和实际结果出来不一致有可能是代码或测试激励写得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可能是仿真激励或者仿真model提供的timing参数和实际情况不一致。

网友:
仿真不可信的话,那怎么做设计,还怎么保证设计是正确的? 肯定有原因的,只是你没发现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许是,不过我周围的人也遇到过,仿真死活有问题,上板子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很正常啊,更多的是仿真ok,上板就不行了。毕竟仿真器的综合逻辑与实际电路只是接近,而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