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erilog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4-24):
看一个verilog代码遇到一条语句:    Tg_addr[addr1+:addr_leng],不知该如何理解,指点一下,先谢过!

网友:
前后文要都贴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addr1为基地址,addr_leng为位宽,因此该表达式等效于

  1. Tg_addr[addr1+addr_leng-1 : addr1]

   具体可参考Verilog标准文档附录A.8.3.Expressions章节

楼主:
豁然开朗,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1# hanso这个意思就是a【0+:5】=a[0:4]就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吗,你仿真一下就知道了,我们这里用到这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