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MC的CMOS、Bicmos、BCD工艺中为什么Contact/Via的尺寸都是固定的??

楼主(2014-04-24):
有谁知道,CSMC的CMOS、Bicmos、BCD工艺中为什么Contact/Via的尺寸都是固定的,比如0.4*0.4,为什么不能大也不能小呢?这在工艺中是出于什么考虑的?一直想弄明白为什么,有谁知道的?请教下高手!谢谢!

网友:
工艺方面考虑,孔是通过淀积形成的,小了,淀积不进去,或者不完全,形成中空。如果大了机械研磨的时候形成凹槽,造成不良接触。
个人见解,欢迎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