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一下USB PD的spec裡面B type的接頭如何偵測USB線有沒有插上?

楼主(2014-04-24):
在USB power delivery spec 1.0裡面有規範standard A插座用ID的偵測USB線是否插上。
micro A也可以由ID的high low來決定。
但是對B type 包函standard B和micro B好像就沒提到。
對Consumer/Provider端如果沒辦法偵測到USB線己經插入,那又判斷Vbus上的provider端是否已經Dead Battery了呢?
難道要一直不斷的開開關關VsafeDB才會知道?
請知道的人詳細解說。
如蒙解惑,奉上500信元,雖然不多,不過己經是小弟所有資產的一半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type C 才能使用 USB PD

因為一般 vbus 那方式會有溝通問題 .

楼主(2015-02-03):
因為是usbpd   spec 2.0 後才加入type c,所以之前spec 1.0 BFSK的問題到2.0時已不再存在
但是還是謝謝您。

网友:
FSK 聽說在VBUS 溝通會不良..

不過 USB_PD 只能改 second side TL431 feedback resistor
只能VBUS 電壓變化,
5v 12v 這改 TL431 那邊可以

那輸出 Iout ??
這是 primary side 阿

网友(2015-03-25):
otg 中VBUS  与外围的charger 提供的VBUS 是怎么连接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