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c与verilog联合仿真

楼主(2014-04-24):
刚才的帖子好像没发出去,好吧,在写下
比如我用verilog写一个计数器的module,然后用SC写testbench,然后一起在VC里面编译后在modelsim查看波形

据说可以,但是具体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
你问的太泛了,基本上从测试环境的搭建,testbench的编写,运行,调试,都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C和verilog测试我都做过,SC里面如何写tb,编译后在modelsim查看波形就是不知道怎么两者连起来,因为我要测试的模块是用verilog写好的,我想在SC里面测试
看的论文有人家说什么BFM(bus function model),那个已经是几年前的文章了
这个verilog模块可能是处理器内核,也可能在挂在总线上的一个外设,不同情况下我怎么用systemc去测试呢

楼主:
再次问下大家,我装了modelsim se 10.1a的 想在上面做SC与verilog的联合仿真
资料上都说已经集成了SC,但是我好像没看到SC的库啊
请问下该怎么添加systemc的库啊

网友:
你在windows环境下搞systemc,会比较麻烦。网上有很多资料说这个,百度一下就可以。

至于BFM,你这么简单的例子应该还用不到。
等你的验证环境复杂了,需要分几层的时候,自然就知道了,不过要去看看代码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windous下面却是比较麻烦,有几个问题我在VC下面有问题,我朋友放在Linux下面跑就没问题了但是我服务器里面装SC,64位Linux系统 按照教程配置感觉也不是很复杂,但总是编译不过

网友(2015-04-30):
回复 网友C:

     前辈您好,我在用verilog导入到cadence时提示如下错误,但是我在.v文件中没发现错误,请您帮忙看一下。/home/dianke/ic5141/design/sar_logic.v
assign start   =!en_! & en_reg;
ncvlog: *E,EXPSMC (/home/dianke/ic5141/design/sar_logic.v,28|20): expecting a semicolon (';') [6.1(IEEE)].
                 begin
ncvlog: *E,CSISYX (/home/dianke/ic5141/design/sar_logic.v,110|21): case item syntax error [9.5(IEEE)].
                default:
ncvlog: *E,NOTSTT (/home/dianke/ic5141/design/sar_logic.v,114|22): expecting a statement [9(IEEE)].
               endcase
ncvlog: *E,NOTSTT (/home/dianke/ic5141/design/sar_logic.v,119|21): expecting a statement [9(IEEE)].

module __nclib.sar_logic:module

errors: 4, warnings: 0

网友(2015-06-13):
VC支持编译verilog?小丽,可以吗?

网友(2015-11-14):
兄弟,VC编译不了verilog文件吧?
参照SystemC Primer那本书的后面一章,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