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教关于ADS设计滤波器问题

楼主(2014-04-24):
现在要做一个312-514的带通滤波器,用集总参数做。先在genesys中得到了符合标准的滤波器模型及参数。然后在ADS中把L、C换成了参数大致相当的村田制造的真实模型。仿真后S参数恶化了8dB,请问各位大大现在该从哪里入手进行优化?

网友(2014-08-20):
Q值设置了吗

网友:
把电路贴上来看看,这本身是一个多解的问题,有些原型电路的参数比较敏感,元件参数的稍微变动就会影响比较大,有些电路的鲁棒性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