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4-24):
[hnxu@missile ~]$ lmgrd -c /home/hnxu/synopsys_2013/license/synopsys.dat -l ~/syn_lic.log
[hnxu@missile ~]$ lmstat -c /home/hnxu/synopsys_2013/license/synopsys.dat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06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Thu 4/24/2014 16:02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file(s)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home/hnxu/synopsys_setup_2013/synopsys.dat:

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server UP (MASTER) v10.8

Vendor daemon status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snpslmd: The desired vendor daemon is down. (-97,121)

[hnxu@missile ~]$ dc_shell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Compiler ' because:
Error: Cannot open key file '/home/hnxu/synopsys_2013/DC/admin/license/key' or a licensing environment parameter has not been set correctly. (SEC-2)
Fatal: Design-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

楼主:
找到了,重启license manager

网友A(2014-06-06):
回复 网友B:

   lmdown 之后再lmgrd -c 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呀,是的

网友(2021-12-07):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 ,用setenv LM_LICENSE_FILE 27000@servername
这个方式来check 的 license  怎么制作?

我制作的license  好像 只能 setenv LM_LICENSE_FILE ${SNPS_HOME}/license/Synopsys.dat 这样设环境变量才行。

网友(2023-01-27):
想询问一下大佬,重启之后为什么显示error,问题报错好像也不是sentaurus的lincense端口冲突
ERROR: license files have conflicting port numbers
2:37:08 (lmgrd)    5280 and 7367
2:37:08 (lmgrd)     Please edit the license files so the port numbers
2:37:08 (lmgrd)     on the SERVER line are identical.
2:37:08 (lmgrd)     License files include: /usr/eda/mathworks/license.dat 5280@eda3 7367@eda3 7377@eda3 28001@eda3 /usr/eda/altera/altera-eda3.dat /usr/eda/arm/rvds4.0/rvds-eda3.d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