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里元件管脚的设置

楼主(2014-04-24):
从Cadence库里找到了需要的元器件,但其管脚只在外侧有简单的标号1、2...,若要像下图所示的元件那样在里面标注VCC、GND、1A1之类的,只需要添加Text就可以了吗?管脚引出线上标的D7、IOPB66等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完整的电路原理图吗,为什么很多引脚都没有连接具体的元件呢?

求大神解惑,多谢多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希望有人能和我交流一下啊

网友:
在里面标注VCC、GND之类的,可以自己做个原理图库,找芯片数据手册详细按自己喜欢做元器件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只是个标注啊,那就好办了,多谢~那管脚引出线上标的D7、IOPB66这些是什么意思啊?也是只是个标注吗?这是一个完整的电路原理图吗,为什么这些引脚都没有连接具体的元件呢?

网友:
没有找到.lib文件

网友(2015-08-28):
里面的VCC,GND是自己制作原理图符号时添加的,外面的D7之类的,是网络标号,代表实际的电气连接,相同名字之间相当于用导线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