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参数提取查看到的原理图阻值变小了?

楼主(2014-04-24):
原理图上的阻值都是前者,但是这里显示schematic的阻值怎么会变小了呢

网友:
model 不准呗

网友:
原理图上 是指什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应该是model不准啊,用的是TSMC的工艺,很成熟了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理图上指的前仿的电路,前仿电路用的是880欧的电阻,但是rve显示source的阻值只有798欧了,而layout的阻值是画的880欧。所以不知道这个798欧是怎么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看看XRC中的方阻多大?再对比一下Model中的方阻是不是有区别?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但是rve显示source的阻值只有798欧了
看一下 spice 有可能是轉出時就是 798歐
也有可能是 串並聯後的阻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看了一下XRC里面的电阻值是880.64,请问model的阻值怎么查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请问spice转出的值怎么查看呢?是参数提取输出的一种类型么,没看到spice只看到hspice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在文档中找到或是在Schematic中查看电容属性中找到。

网友:
提取的时候和LVS的时候有时阻值的计算方式不同,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看他位置
直接看spice 檔案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帮助,带宽掉的比较厉害的原因虽然跟这个问题没有关系(寄生电容太大),但是仍然感谢几位的热心解答。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有很耐心的去找文档查看。只能等把手头上这个事情弄好了再回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