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mality软件安装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04-24):
[hnxu@tank FT]$ fm_shell
/eda/synopsys/FT/bin/fm_shell: line 238: /eda/synopsys/FT/amd64/fm/bin/fm_shell_exe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教,我在64位系统下安装synopsys, FM的common和linux包,然后执行的时候,报上面的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
额,找到原因了吧,在.bashrc改一下路径。目前download的2013版,貌似都不支持64bit额

网友:
Actually, future release of Formality will only support 64-b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目前eetop上面的版本都是32位的吧?安装了最新的2013都是32位的。。

网友(2015-08-17):
2013都是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