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图中rail to rail 运放输出端的两对mos管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4-04-24):
图中是一种经典的rail to rail电路结构,但是对于其第一级运放的输出端的两对mos管子的作用还不清楚,图中已经用红圈标出,请各位前辈指导,这两对管子到底是作何用?是否有人有此电路的论文,我在网上找了但是没有找到,此电路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第211面的电路,但是根据上面的信息我没有找到原论文,如果哪位大侠有的话,请发给我,感谢了!邮箱:499595501@qq.com

rail to rail

rail to rail

网友:
给输出级提供偏置
你可以搜下跨导线性环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为了前卫输出级的共模电平?

网友:
浮动电流源,钳位输出级DC电流的

楼主(2014-06-26):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已经自己推导出来了,确实是钳位电流用的,这样输出电流就不会受到电源电压的影响了,O(∩_∩)O~

网友(2014-12-12):
回复 楼主:

    你好,搜到你的这个帖子,不知道你怎么推导钳位电流的,希望给个参考,谢谢。

网友:
classAB,偏置输出级的静态电流。
论文原文叫做“A compact power-efficient 3V CMOS rail-to-rail input/out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 for VLSI cell libraries”。用google搜,很容易就找到了。我愿下下过,不知道丢哪儿了。

网友:
经典的结构,刚遇到看不懂,没想到精粹里有更复杂的类似电路。一本精粹放在身边,都没有动过,浪费啊。

网友:
这个结构的作用就是让两个节点的小信号电流可自由地彼此流动,但又隔开两个节点的直流电压

网友(2015-04-01):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你的那个浮动电流源部分是怎么推导的啊?

网友(2015-05-13):
回复 楼主:

   basic class ab output stage ,purpose is saving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