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朋友使用X家的A7FPGA吗?程序固化遇到问题;

楼主(2014-04-24):
如题,配置芯片用的是S24FL128P,一直固化不进去;片选上电后一直是低的,时钟端也有稳定时钟,配置芯片的数据输出端也有输出;就是用iMPACT始终无法固化mcs文件进去;之前一直在线调的,现在项目要交付了。没时间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JTAG电路是先过A7还是先过配置芯片,信号有做匹配没,
可以试着调整下固化频率,可以从750K到24M,挨个试一遍,
再不行看能不能在板上飞线加匹配电阻,固化完后再拆掉。

楼主:
是这样的,死活固化不进去,有匹配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用过FLASH固化,不过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三片prom串接后再连一个FPGA,
impact下载FPGA没问题,但是固化PROM老出错,
尝试换仿真器,然后改变固化频率各种试,最后终于成功了。
后来在改板重新设计了JTAG电路,重新考虑匹配的措施与匹配值,就很稳定了。

楼主可以确认下匹配电阻电容值以及匹配方式是否有效,可以在软件中仿下信号质量,
或者直接拿示波器看看TCK,TDI是不是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固化频率可以改?如何改? 我用的VIVADO

网友:
回复 楼主:

    iMPACT->output->cable setu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设置的是JTAG的频率吧,我在线跑都没问题,应该不是这个时钟的问题吧。FPGA上电以后,不烧写bit文件的话,与配置PROM连接的时钟端一直有一个2.7M的时钟和片选信号给到PROM;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2.7M应该是CCLK,这个是配置时钟,与固化JTAG时钟没有关系。
你可以尝试更改不同的JTAG频率,用示波器看TCK和TDI,信号质量是不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耐心回复,今天我换了台电脑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