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K7系列中OSERDES的问题

楼主(2014-04-24):
我的ISE版本是14.6,设计了一个简单的OSERDES程序,用来产生DAC数据时钟,思路如下:

100MHz钟-->MMCM-->(CLK=500MHz钟,CLK_DIV=250MHz钟)-->OSERDES(DDR,4:1,并行数据=4'b1010)-->500MHz数据时钟输出

用ISIM做功能仿真正确,但implement后的时序仿真输出数据时钟始终不变(恒定为0),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麻烦高手指点迷津,谢谢!源码如下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TOP_DESIGN
  (
      input  clk_in,
      input  reset_pll,
      input  reset_serdes,

      output mmcm_lock,
      output CLK_TO_PINS_P,
      output CLK_TO_PINS_N
   );

wire        clkfbout;
wire        clkout0;
wire        clkout1;
wire        clkfbout_buf;
wire        clkin1;

wire        highspeed_clk;
wire        lowspeed_clk;

reg         IO_RESET;
reg  [7:0]  rst_dly;

wire        oserdes_out;

MMCME2_ADV #
    (
        .BANDWIDTH            ("OPTIMIZED"),
        .CLKOUT4_CASCADE      ("FALSE"),
        .COMPENSATION         ("ZHOLD"),
        .STARTUP_WAIT         ("FALSE"),
        .DIVCLK_DIVIDE        (1),
        .CLKFBOUT_MULT_F      (10.000),
        .CLKFBOUT_PHASE       (0.000),
        .CLKFBOUT_USE_FINE_PS ("FALSE"),
        .CLKOUT0_DIVIDE_F     (2.000),
        .CLKOUT0_PHASE        (0.000),
        .CLKOUT0_DUTY_CYCLE   (0.500),
        .CLKOUT0_USE_FINE_PS  ("FALSE"),
        .CLKOUT1_DIVIDE       (4.000),
        .CLKOUT1_PHASE        (0.000),
        .CLKOUT1_DUTY_CYCLE   (0.500),
        .CLKOUT1_USE_FINE_PS  ("FALSE"),
        .CLKIN1_PERIOD        (10.0),
        .REF_JITTER1          (0.010)
     )
U1_MMCM
     (  // Output clocks

.CLKFBOUT            (clkfbout),

        .CLKFBOUTB           (),
        .CLKOUT0             (clkout0),
        .CLKOUT0B            (),
        .CLKOUT1             (clkout1),
        .CLKOUT1B            (),
        .CLKOUT2             (),
        .CLKOUT2B            (),
        .CLKOUT3             (),
        .CLKOUT3B            (),
        .CLKOUT4             (),
        .CLKOUT5             (),
        .CLKOUT6             (),
        // Input clock control
        .CLKFBIN             (clkfbout_buf),
        .CLKIN1              (clkin1),
        .CLKIN2              (1'b0),
        // Tied to always select the primary input clock
        .CLKINSEL            (1'b1),
        // Ports for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DADDR               (7'h0),
        .DCLK                (1'b0),
        .DEN                 (1'b0),
        .DI                  (16'h0),
        .DO                  (),
        .DRDY                (),
        .DWE                 (1'b0),
        // Ports for dynamic phase shift
        .PSCLK               (1'b0),
        .PSEN                (1'b0),
        .PSINCDEC            (1'b0),
        .PSDONE              (),
        // Other control and status signals
        .LOCKED              (mmcm_lock),
        .CLKINSTOPPED        (),
        .CLKFBSTOPPED        (),
        .PWRDWN              (1'b0),
        .RST                 (reset_pll)
     );

BUFG U2_BUFG
     (
        .O (clkfbout_buf),
        .I (clkfbout)
     );

BUFG U3_BUFG
     (
        .O (highspeed_clk),
        .I (clkout0)
     );

BUFG U4_BUFG
     (
        .O (lowspeed_clk),
        .I (clkout1)
     );

IBUFG U5_BUFG
     (  .I (clk_in),
        .O (clkin1)

  );

OSERDESE2
    #(
         .DATA_RATE_OQ   ("DDR"),
         .DATA_RATE_TQ   ("SDR"),
         .DATA_WIDTH     (4),
         .TRISTATE_WIDTH (1),
         .SERDES_MODE    ("MASTER")
     )
U6_SERDES
     (
         .D1             (1'b1),
         .D2             (1'b0),
         .D3             (1'b1),
         .D4             (1'b0),
         .D5             (1'b1),
         .D6             (1'b0),
         .D7             (1'b1),
         .D8             (1'b0),
         .T1             (1'b0),
         .T2             (1'b0),
         .T3             (1'b0),
         .T4             (1'b0),
         .SHIFTIN1       (1'b0),
         .SHIFTIN2       (1'b0),
         .SHIFTOUT1      (),
         .SHIFTOUT2      (),
         .OCE            (rst_dly[4]),
         .CLK            (highspeed_clk),
         .CLKDIV         (lowspeed_clk),
         .OQ             (oserdes_out),
         .TQ             (),
         .OFB            (),
         .TFB            (),
         .TBYTEIN        (1'b0),
         .TBYTEOUT       (),
         .TCE            (1'b0),
         .RST            (IO_RESET)

);

OBUFDS
      #(.IOSTANDARD ("LVDS"))
obufds_inst
       (.O          (CLK_TO_PINS_P),
        .OB         (CLK_TO_PINS_N),
        .I          (oserdes_out)

  );

always @ (posedge lowspeed_clk or posedge reset_serdes)
begin
    if(reset_serdes)
       begin

   IO_RESET <= 1'b1;

rst_dly  <= 8'b0000_0000;

end

    else
       begin

   IO_RESET <= 1'b0;

rst_dly[7:1] <= rst_dly[6:0];

rst_dly[0] <= 1'b1;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器件是XC7K325T-2FFG900

楼主:
再附上仿真用文件
`timescale
1 ns / 1 ps

module TOP_SIM();

localparam CLK100_PERIOD  = 10;   //in nSec

reg         clk_in;
reg         reset_pll;
reg         reset_serdes;
wire        mmcm_lock;
wire        CLK_TO_PINS_P;
wire        CLK_TO_PINS_N;

TOP_DESIGN
  SIM (
           .clk_in        (clk_in),

   .reset_pll     (reset_pll),

   .reset_serdes  (reset_serdes),

   .mmcm_lock     (mmcm_lock),
           .CLK_TO_PINS_P (CLK_TO_PINS_P),

   .CLK_TO_PINS_N (CLK_TO_PINS_N)
       );

// Stimulation Generation
initial
   begin
      reset_pll = 1'b1;
      #200
      reset_pll = 1'b0;
   end

initial
   begin
      reset_serdes = 1'b1;
      #1200
      reset_serdes = 1'b0;
   end

// Clock Generation
initial
      clk_in = 1'b0;
always #(CLK100_PERIOD/2.0) clk_in = ~clk_in;

endmodule

网友:
你把数据接出来看看 数据正确否? 很可能模块都没有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在使用K7,有个问题请教下,MMCME2_ADV是原语还是模块或者是IP啊?

网友(2016-03-08):
回复 网友A:

   同问啊,这个MMCME2_ADV 是个啥,官网上下下来一个近4k行代码的这个module。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干啥用的。

网友(2016-07-28):
没用过oserderse,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