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bussy中的schemaitic 标准单元symbol显示不正确,如何解决?

楼主(2014-04-24):
我用debussy中的schemaitic功能查看信号时,发现所有的基本单元如NAND21,inv等symbo都是方框图,没有对应的很熟悉的symbol,虽然不影响调试,但看起来不舒服。问下高手,这个如何设置呢?   PS,我用的是VIS的.35的标准工艺。
   谢谢!

网友:
没用过,但是应该是得建环境把db链接进去就好了

网友(2015-12-23):
有过verdi debussy,但是上述功能modelsim 10.1c 64bit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