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ba 标准 为什么有ahb,还要有apb?

楼主(2014-04-24):
ahb总线不是可以搞定我所有问题吗?还要apb总线干什么?求解答!

网友:
AHB是高速的,是CPU(master)链接高速的slave所用,如SDRAM controller
APB是低速的,是接在高速的AHB上的,控制低速的slave,如串口之类。
有的slave在高速工作下,自然用高速总线,有的在低速下,自然用低速总线。
工作频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功耗。有的slave在要在低速下工作或只能在低速下工作,自然不能与高速总线接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我有个加密模块,如果使用同频的AHB-APB桥,那么我把加密模块放到AHB总线上,与放到APB总线上,有什么区别与不同?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AHB与APB就不是一个频率。其次看一下你模块的接口,是AHB还是APB
再算一下你模块的工作频率,是APB上工作好,还是别的频率工作好。

网友:
因为AHB总线接口是有限的,你用uart这些低速IP就就占用光了,那像DDR等高速IP怎么办?

网友:
   理解你说的同频的AHB-APB桥,我也见过这样的设计。这种情况下模块挂在APB上的话,访问需要固定的两个周期,挂在AHB总线的话取决于你AHB接口怎么设计了,一般也就比APB快一个周期而以,区别不太大,主要看你整个系统的资源情况了。由于设计对AHB、APB并不敏感,所以一般都是哪个总线上空余从机比较多就往哪里挂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接口有限,我不是很明白,AHB地址空间不是有4G吗?应该是够用的啦

网友(2014-08-11):
工作频率 功耗效率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