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ADS后,还有没有必要再装EMPro啊?

楼主(2014-04-24):
如题,谢谢了!

网友:
非常有必要。

网友:
感觉ADS FEM比empro准
当然 我试的filter
实测跟momentum很match,跟EMPRO 谐振点 差了好几百MHz。
FYI

楼主:
收到,多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2017-07-09):
ADS里面集成了EMDS,就是EMPro的一部分功能。

网友(2019-11-21):
EMPRO 做VIA designer时如过没有安装不能进行三维电磁场仿真吧

网友(2020-02-21):
ADS的FEM仿真就是通过内置的EMPRO仿真器实现的,但是会比ADS当前版本老。如ADS2020集成的就是EMPRO2019的FEM功能。只是用作PCB或者IC仿真的话直接用ADS的FEM就可以(当然这种电路用momentum就可以)。
虽然FEM仿真器是集成了,但是很多功能还是要通过EMPRO的GUI才能实现。而且EMPro还支持FDTD,跑天线仿真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