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sys Designer8.0眼图仿真,差分信号源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4-04-24):
用Ansys Designer做眼图仿真,用信号源EYESOURCE_DIFF做信号源,
问题1:Vlow和Vhigh如何设置?比如某总线要求差分电压250mV~1350mV,是不是就设置Vlow=250mV, Vhigh=1350mV?

问题2:Bitpattern的设置,可以选择几种数据形式,不同数据形式对仿真结果有影响吗?

网友:
1、没错
2、没影响

网友(2015-08-08):
自己做几个不同例子试试啊。
bit pattern不同,结果有差异的。而且还有你仿真的时间长度也需要足够

网友(2017-02-15):
这个只能做实验了

网友(2018-08-25):
lz你好,我用8.0仿真眼图,老出现AMI license问题,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