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Rules file must contain a CAPACITANCE ORDER statement

楼主(2014-04-24):
后仿pex遇到问题,请教下大神,应该怎么解决,是PEX规则的问题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可能是文件问题,也可能是工具版本问题.联系代工厂,确认一下他们的版本.

网友(2015-01-09):
在pex file 里面找到 include....的语句,调用rc 等 有用文件即可(就是添加“include/xxx.....xxx/文件全名“)

网友A(2018-09-11):
如图,插入fab提供的.pex.C和.pex.R文件,即可。

网友(2019-08-20):
学习了,困惑了2天的问题终于搞定。。。

网友(2019-12-08):
怎么解决的说下吧?

网友(2022-02-24):
困扰了一周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B(2025-01-14):
引用 网友A:
如图,插入fab提供的.pex.C和.pex.R文件,即可。

您好!点进入没有.pex.c和.pex.r文件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点进入没有.pex.c和.pex.r文件怎么办?

那要问fab要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