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redhawk大神,custom和io cell apl设置求助,急!!

楼主(2014-04-24):
最近几天在用redhawk做动态IR drop和EM分析,为了仿真更准确,要做apl characterization。目前std cell的apl已经完成,但是custom的apl和std的不同,要怎么做custom的apl characterization?

网友(2018-01-24):
大神,能教教我怎么做standcell的APL库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大神,能教教我怎么做stdcell的APL library么

网友A(2019-04-08):
std cell和custom std cell都是用redhawk apldi来生成current和cap文件,目前我也遇到楼主的问题,std cell正常生成,同样配置和脚本用于custom std cell就无法生成,到现在都不知道问题在哪,ug也看过了没有相应的说明,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d cell和custom std cell都是用redhawk apldi来生成current和cap文件,目前我也遇到楼主的问题,std cell ...

custom std cell 你指的是? 模拟模块这些么还是自己定制的 stand cell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ustom std cell 你指的是? 模拟模块这些么还是自己定制的 stand cell ?

是自己定制的std ce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自己定制的std cell

你好,接着请教一个问题,用软件自带的 rh_setup.pl  执行之后,并没有像 ug 上说的会产生 run_static.tcl  run_dynamic.tcl 等,只生成了一个 rh_setup.init  有遇到过么?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自己定制的std cell

找到原因了,谢谢,请忽略上面这个问题;  ^_^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原因了,谢谢,请忽略上面这个问题;  ^_^

run_static.tcl和run_dynamic.tcl可以自己写的,根据ug

网友(2019-08-10):
楼主, 用apldi生成stdcell 的current 和cdev 用的configure文件具体是怎么样的?
初学小白一个,求助。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前辈,这个apl的三个文件生成了吗

网友(2020-12-02):
引用 网友B:
找到原因了,谢谢,请忽略上面这个问题;  ^_^

apl的做法能不能共享一下

网友C(2021-07-10):
同求一个apl的做法模板

网友(2025-04-07):
引用 网友C:
同求一个apl的做法模板

求apl 做法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