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DNL问题

楼主(2014-04-25):
有一个关于ADC DNL的问题,请大家指教

假设ADC 10 bit, 输入量程0~2V。
现有硬件系统上,ADC前面的驱动放大器输出范围只有0~1.2V,因此能否利用正弦波码密度测试方法,测出0~1.2V对应的ADC输出数字码的DNL。

PS:在利用正弦波码密度测试ADC DNL的时候,是否要求输入信号满足2^B * VLSB(B是整数,且可以小于该ADC的分辨率N)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參閱在下的發文或是在下的個人空間資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初略的搜索了一下帖子,没有找到,可否给个链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www.eetop.cn/blog/1169447/viewspace-37968.html ADC_INL_DNL.rar (106.16 KB , 下载次数: 141 )

网友(2015-12-21):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