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pectre仿真电路不能更新问题

楼主(2014-04-25):
在做仿真的时候,改变电路元件参数或仿真的参数,比如AC仿真,改变频率范围等,新的仿真设置或改动并没生效,只是很快速的将之前仿真的旧的结果重新显示一下,跳出来的outputlog文件随着点击netlist and run 按钮的增多越来越长,而不是正常的重新开始显示。从跳出结果的速度来看,根本没有进行重新的仿真计算。现在的唯一解决方法是重新关掉ADE再重新进行仿真,这非常麻烦。前两次recreate-netlist还管用,再往后就不行了,是不是环境变量里面有什么设置,我在好多机器上遇到过,有的recreate-netlist能行,有的不行,这让仿真变成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急求高手帮忙,我QQ:39559295  可以加好友或发email联系!!

楼主:
有人回复了!!

最近突然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做仿真的时候,改变仿真的参数,比如AC仿真,改变频率范围等,或者改变电路原理图中的设置,重新仿真时,新的仿真设置或改动并没生效,只是很快速的将之前仿真的旧的结果重新显示一下,跳出来的outputlog文件随着点击netlist and run 按钮的增多越来越长,而不是正常的重新开始显示。从跳出结果的速度来看,根本没有进行重新的仿真计算。现在的唯一解决方法是重新关掉ADE再重新进行仿真,这非常麻烦。最近服务器的主要改动是安装了Synopsys的DC和PT软件,还有IUS和Encounter。不知道是不是这些软件对cadence有影响。论坛里面那位好心人帮忙解决一下,非常感谢!
导致这一问题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安装了synposys软件之后的license出现了冲突。
有几种解决方法:
1. 直接关掉ADE重启,再进行仿真。
2. 启动仿真前,打开simulation菜单,点击stop,再重新开始运行仿真。
3. 启动icfb之后,先在CIW中键入:envSetVal "spectre.envOpts" "controlMode" 'string "batch",然后在开始进行仿真。
4. 在.cdsinit文件中加入:envSetVal "spectre.envOpts" "controlMode" 'string "batch" 这样每次启动icfb之后不需要再重新输出,方法四也是最简单的方法。
问题最终解决了!!因为是复制的原因,原来 "spectre.envOpts" 这句的引号是中文的所以系统不认,并说格式错误。后来改过来就好用了!!这个办法真管用。

网友:
在ADE里有个下拉菜单 close all data,找找试试。这样关闭ADE的缓存。

楼主:
在.cdsinit文件中加入:envSetVal "spectre.envOpts" "controlMode" 'string "batch"这种方法我试了,并不起作用!!
我在simulation--》找到  stop
点stop 后再run就能更新了!!
可还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哥们用spectre 十四五年了,不可能是低级问题。

网友:
改完后没有保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可能讨论这么专业了,还没有考虑到这么关键的问题!!

网友B(2014-08-12):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问题:spectre弹出的仿真网表里标注的温度不是刚刚修改过的温度值(Temp)

郁闷啊!
~~~~~~~~~~~~~~

我也在尝试第4种方法,但是语句的语法应该是: envSetVal("spectre.envOpts" "controlMode" 'string "batch")

多次尝试修改仿真温度,spectre弹出的仿真网表正确,似乎解决了此问题……

网友(2014-10-01):
我擦 这解决方法

网友(2015-08-11):
spectre 仿真出错

第一次启动icfb 仿真时能转出正确的网表,当修改后再run 就无法转出正确的网表。
提示:cat: ihnl/cds1/netlis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按照上面的办法 都不管用啊! 求解!
在CIW 窗口会有一个error ,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hnlCDLPrint

所用版本为ic514

网友(2015-11-01):
Hi 永不言弃:

My version is 514, and I set the following command in the CIW, then the problem is solved.

envSetVal("spectre.envOpts" "controlMode" 'string "batch")

==>I hope the message can help you.

mpig

网友(2016-06-18):
非常感谢!终于解决了

网友:
解决了我困扰很久的问题,大爱这个网站

网友:
好方法,以前也经常会遇上,有待尝试下

网友:
真是个好方法!

网友(2021-07-26):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问题:spectre弹出的仿真网表里标注的温度不是刚刚修改过的温度值(Temp)

郁闷啊!

大神,这句话应该添加在什么位置,.cdsinit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