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诡异电路求教

楼主(2014-04-25):
参考电路的时候发现一个电路比较诡异,希望大家一起探讨下电路原理,谢谢

网友:
基准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里面的二极管接法的mos管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二极管接法的mos管是反接的,电流能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耗尽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使用耗尽管有什么好处呢?功耗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工艺不提供耗尽管,这个电路能工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图上的二极管接法的mos管是七个堆在一起的,也就是上面六个管子的栅都接在最下面那个管子的源端,见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Mitsumi的

网友:
这是一个用的depletion MOS做的bandgap。
相比BJT,最大的好处是功耗小。有些quiescent current非常小的IC用的就是这种bandgap。

网友:
有日本公司用,台湾richtek用的也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