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个电源设计方案

楼主(2014-04-25):
现在要做一个便携式仪器,差一个电源设计,想法是弄一个锂电池,然后用USB接口充电,供应几个模块的电,分别要求3.3V/100mA,3.3V/500mA,3.3V/800mA,求设计方案

网友:
提供你电路图和原件选择就可以了么?你对设计方案有什么具体要求?

网友:
简单点的话,用LDO就可以了,可以考虑AZ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