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HOLD违例的讨论

楼主(2014-04-25):
各位大侠们,今天我在做做一个设计的综合和APR的时候,遇到了hold违例的问题,想和大家请教一下,我的APR用EDI 8.1版本

setup

setup

hold

hold

以上两幅图是我在EDI中route完之后进行OPT时候的结果,我想知道怎么查看到底是哪条路径存在hold违例,怎么修改hold违例呢,因为我已经让软件自动OPT hold了,但是于事无补
手动插入buffer是用interactive ECO吗,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怎么操作,怎样选中那条存在hold违例的路径进行手动修复
还有其他的修复方法吗,请大家讨论一下呗
另外,我的设计中如果存在直接级联的寄存器链,中间并不存在任何逻辑,然后我把我的时钟的uncertainty设置的大一些(大于寄存器的hold时间),那么是不是会一定存在hold违例呢?
最后设计中只有一个时钟源,然后这个时钟源经过一个反相器接到最后一级register,其他register都是用的时钟上升沿,最后一个也是上升沿,但是相对于时钟源来说是采用下降沿了,对于经过反向了的时钟,是不是需要在综合的时候进行create_generated_clock呢,这个情况怎么分析呢,
请原谅我的问题太罗嗦太多,不过没办法,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在搞这个工作,没人商量,只能在EETOP求助,希望大家出手相救啊,感激涕零

网友:
hold 少量的问题,插buffer修掉就好了,比你没时间想为什么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