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软件使用

楼主(2014-04-25):
用Cadence画版图,怎么看版图占面积?

网友:
额...我都是拿cadence来画原理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

网友(2014-09-04):
楼主说的是virtuso吧,面积直接看不出来的,自己量长宽,然后乘起来

网友:
可以用layout x把管子调出来,自己可以算算面积l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弟想的較簡單, 如果是單純的一個 shape, 寫個 hotkey 點選後換算它的 bBox 資料應該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好的,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