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

楼主(2014-04-25):
调整那些电阻才能把温度范围从-25到180调整到-25到125,求大神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温度范围不是自己定的吗?如果是想在-25~125范围内也得到S行的TC曲线就不清楚了,我也新手,刚做一个带隙基准源,但是一直没调到楼主这么完美的曲线,一直都是抛物线。。。 同学习

网友:
这个结构是二阶补偿

网友:
温度是自己定的,你要调的是温漂

网友(2023-05-02):
请问你这个二阶补偿怎么调成S形曲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