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delta后级接梳妆滤波器

楼主(2014-04-25):
求助!sigma-deltaADC调制器采用一位量化器,输出为单比特信号,那么后级所接的CIC滤波器输入信号为1位输入,是否应该做无符号数处理,还是应该做有符号数处理,在进行符号扩展呢?

网友:
PDM数据要转成带符号2位数再输入CIC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下PDM指的是什么呢?那么如果要经过5级CIC滤波器进行16倍降采样,输出数据位数是多少呢?比较器输出0转化成带符号的11,比较器输出1转化为01吗

网友:
关注 字数你妹